侧贴铜柱炉后歪斜

楼主(2020-12-15):
如下图产品,侧贴铜柱炉前很正,炉后就会出现个别铜柱歪斜的情况,这个产品两面都有这个侧贴铜柱。想请教工艺高手,有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刷了锡膏的图片

网友:
    把这个焊盘的solder mask层改成和焊盘一样大就好了,是因为你焊盘电源走线那里要宽些,所以会向电源走线那里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