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的螺丝孔再打一圈GND孔的作用?

楼主(2020-12-15):
PCB板上的螺丝孔再打一圈GND孔的作用?

网友:
    为了机壳地良好接地

网友:
    助焊的作用,更好的焊接螺柱(焊在板子上的螺柱)

网友:
    更加良好的接地和散热,抗氧化方面也会好一些。

网友:
    星月孔,一般中间的大孔做成NPTH防止过炉时被锡膏堵住影响锁螺丝,所以在大孔周围焊盘一圈加小的PTH孔来起导通接地的作用

网友:
    更加良好的接地和散热

网友:
    就是单纯的好看????

网友(2021-01-16):
为了正背面铜箔导通/ A! R; \2 b6 k-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