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中怎么计算沉金的面积?

楼主(2020-12-15):
在cam350中怎么计算沉金的面积?

网友A:
沉金是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金是啥呀

去找百度问沉金是啥

网友:
沉金就是算阻焊层面积,镀金就是算线路层面积

网友B:
CAM350 在Analysis 中的Copper Area 中可以算,把顶、底层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compute with drill information即可。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CAM350 在Analysis 中的Copper Area 中可以算,把顶、底层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compute with drill informa ...

    请问一下,怎么设置里面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M350 在Analysis 中的Copper Area 中可以算,把顶、底层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compute with drill informa ...

比如红色方框中如何设置,黄色方框中要不要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