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的仿真

楼主(2020-12-15):
    对于DDR4的仿真,仿真内容主要有:
1.CK延迟半个ui,与address,command,叠加眼图,来看settime,hold time,满足要求即可
    2.data就是一组数据眼图叠加,把valid window放进去,看符合不符合即可
3.对于CLK与DQS改如何仿真符合不符合要求?
4.还有其他需要仿真的内容吗?大侠请补充,谢谢!

网友:
    你很棒棒哦

网友A:
    占空比、过冲幅度等,可以参考DDR4 Spec中的相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过冲幅度等,可以参考DDR4 Spec中的相关要求

那CK与DQS的关系怎么来限定用仿真的方式,谢谢

网友:
    CK与DQS的沿要对齐,时序关系看具体的芯片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是时序仿真了,是用啥软件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是时序仿真了,是用啥软件仿啊?

    目前是AD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ADS

是自己搭的模型吗,还是从PCB里提了S参数的,能否分享下模型文件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搭的模型吗,还是从PCB里提了S参数的,能否分享下模型文件学习学习

模型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来建吧,然后S参数是从PCB里面抽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77040-1-1.html

多谢提供资料

网友(2021-01-18):
    CK与DQS边沿需要对齐吗?我记着有个范围,比较松。
data需要一组数据一起看吗?感觉单根信号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