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转AD

楼主(2020-12-16):
    首先将pads在铺好铜的情况下,导出asc文件(见下图),然后打开AD软件,直接将asc文件拖入AD中,在保存,AD版本的板子就生成了) ~- Q. Z/ I; d9 M

网友:
    这中间会不会有属性丢失的情况呢

网友:
    学习了,但是ad转pads是怎么操作的呢 ?

网友(2021-02-21):
    铺铜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