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让走线在两个焊盘之间自动居中

楼主(2020-12-16):
    打开软件,找到菜单栏中的Route>Resize/Respace>Spread Between Voids,如果板子有两个焊盘中间有线的话,单击两个焊盘,线就会自动居中了

网友:
    学废了学废了,以前都是慢慢调整..

网友:
    一直都没注意这个,多谢了

网友A:
    为啥我点了两个焊盘以后,只会显示No segments found in the specified channel.呢
    焊盘中间肯定是有线的,为啥没识别呢

    xya

网友:
    是的,可以设置快捷键,这样BGA删除调整非常方便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点了两个焊盘以后,只会显示No segments found in the specified channel.呢
    焊盘中间肯定是有线的 ...

    你的是设置了等长的线,一般情况下是用不了居中的,想要用,要关闭在线DRC之后才可以用,用完之后记得开DRC

网友:
    17.4一直找这图标找不到,感谢提醒

网友:
    矩形板框无法删除是我操作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