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绘制多层板,表面的地与中间的地之间怎样连接?

楼主(2020-12-16):
AD绘制多层板,表面的地与中间的地之间怎样连接?

网友A:
过孔,通孔或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通孔或盲孔。

通孔是不是直接放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孔是不是直接放过孔就可以了?

是的,AD默认放的孔都是通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孔是不是直接放过孔就可以了?

是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过孔。

那就是直接从表面的GND打个过孔就和中间的地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直接从表面的GND打个过孔就和中间的地连接在一起了?

当然,只要表层地、过孔和内层地的网络名是一样的,例如都是GND,就连上了。

网友:
    1. 使用过孔、盲孔、埋孔连接;2.打孔要均匀,保证地的就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