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运行时发出异响 ?

楼主(2020-12-16):
为什么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运行时发出异响 ?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牵扯的问题很多

网友: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在正常运行时,会发出连续均匀的“嗡嗡”声,如果产生的声音不均匀或有其他特殊的响声,就应视为变压器运行不正常,并可根据声音的不同查找出故障,进行及时处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故障:
        电网发生过电压,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或电磁共振时,变压器声音比平常尖锐,出现这种情况时,可结合电压表计的指示进行综合判断。
        变压器进行过载保护运行,负荷发展变化大,又因谐波抑制作用。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内瞬间没有发生“哇哇”声或“咯咯”的间歇声,监视系统测量控制仪表指针问题发生摆动,且音调高、音量大。
        变压器夹钳或压接铁芯松动时,声音比平时大,有明显噪声,但电流电压无明显异常,可能是内部夹钳或压接铁芯的螺丝松动,导致硅钢片振动增大。
        变压器出现局部产生放电,若变压器的跌落式熔断器或分接开关可以接触社会不良时,有“吱吱”的放电声。若变压器的变压套管脏污,表面釉质脱落或有裂纹发展存在,可听到“嘶嘶”声。若变压器公司内部控制局部发生放电或电接不良,则会导致发出“吱吱”或“噼啪”声,而这种通过声音会随离故障的远近而变化,这时,应对方式变压器马上开始进行一个停用以及检测。
        变压器绕组之间发生短路,声音中夹杂着水沸腾声,且温度环境急剧发展变化,油位升高,http://www.whhuatian2.com则应通过判断为变压器绕组发生短路故障,严重影响时会有巨大轰鸣声,随后我们可能导致起火,这时,应立即停用变压器可以进行分析检查。
        变压器外壳闪络放电,当变压器绕组通过高压环境引起出线之间相互间或它们对外壳闪络放电时,会出现此声,这时,应对不同变压器可以进行一个停用检查。
        气味,颜色异常
        防爆管防爆膜破裂:防爆管防爆膜破裂会使水和水分进入变压器,造成绝缘油乳化,降低变压器的绝缘强度。
        套管闪络放电,套管闪络放电会造成严重发热问题导致出现老化,绝缘系统受损甚至此起爆炸。
        引线(接线头)、线卡处过热问题引起学生异常;套管接线端部紧固部分出现松动或引线头线鼻子滑牙等,接触面之间发生化学氧化能力严重,使接触经济过热,颜色变暗失去光泽,表面形成镀层也遭破坏。
        套管污损引起异常;套管污损产生电晕,闪络会产生臭氧气味,冷却风机,油泵发出烧焦气味。
        另外,吸潮过度、垫圈进行损坏、进入油室的水量太多等问题原因会造成一定吸湿剂变色。
        油温异常
        发现在企业正常工作条件下,油温比平时高出10摄氏度以上或负载不变而温度可以不断发展上升(在冷却系统装置运行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则可判断为变压器内部管理出现问题异常,主要为:
        内部故障引起温度异常,其内部故障,如绕组砸间或层间短路,线圈对围屏放电、内部引线接头发热、铁芯多点接地使涡流增大过热,零序不平衡电流等漏磁通过与铁件油箱形成回路而发热等因素引起变压器温度异常,发生这些情况时,还将伴随着瓦斯或差动保护动作,故障严重时,还有可能使防爆管或压力释放阀喷油,这时应立即将变压器停用检修。
        冷却器运行不正常所引起的温度数据异常,冷却器运行不正常或发生一些故障,如潜油泵停运、风扇损坏、散热器管道积垢、冷却作用效果不佳、散热器阀门企业没有我们打开、温度计指示失灵等诸多影响因素分析引起环境温度不断升高,应对冷却器控制系统需要进行管理维护和冲洗,以提高其冷却效果。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油位异常
        变压器运行中常见的油位异常和漏油现象,应定期检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假油位:油标管堵塞;油枕吸管器堵塞;防爆系统管道出现气孔存在堵塞。
        2、油面低:变压器严重漏油;工作管理人员因工作发展需要进行放油后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补充;气温过低且油量不足,或是油枕容量偏小未能充分满足企业运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