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之时序分析基本概念

楼主(2020-12-16):
    传输时间:传输时间是指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播延时,与线长和信号传播速度有关。通常我们认为信号在传输线的传输速度为6000mil/ns,可以根据信号传输线的长度得出传输时间。

飞行时间(Flight Time):指信号从驱动端传输到接收端,并达到一定的电平之间的延时,和传输延迟和上升时间有关。

Tco:Tco是指器件的输入时钟边缘触发有效到输出信号有效的时间差,这是信号在器件内部的所有延迟总和。

建立时间:指的是接收端能够正确地锁存数据,在时钟边沿来导之前应该保持稳定的最小时间,它表示数据有效必须先于时钟有效的最小时间。

    保持时间:为了成功的锁存一个信号到接收端,器件必须要求数据信号在被时钟沿触发后继续保持一段时间,以确保数据被正确的操作。这个最小的时间就是我们说的保持时间。

    时钟抖动(Jitter):时钟抖动是指时钟触发沿的随机误差,时钟抖动通常指时钟周期在周期与周期之间的变化。这个误差是由时钟发生器内部产生的,和后期布线没有关系。

时钟偏移(Skew):是指由同样的时钟产生的多个子时钟信号之间的延时差异。

采样窗口:指我们通过示波器观察到的信号的波形。

网友:
    建立时间表示数据有效必须先于时钟有效的最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