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在封装库里面的零度放置有什么需求?

楼主(2020-12-16):
STM32芯片在封装库里面的零度放置有什么需求?

网友:
    必须是Pin1脚在左下角

网友:
    STM32芯片在封装库里的摆放图---必须是Pin1脚在左下角

网友:
    为保证STM32芯片在SMT贴片中不贴错,封装库里STM32芯片的摆放方向必须与STM32芯片编带的方向保持一致,需严格按上图标准做STM32芯片的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