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利用反射系数计算界面处电压?

楼主(2020-12-16):
如何利用反射系数计算界面处电压?

网友:
    1V信号沿50Ω传输线传播,传输线末端开路,阻抗是无穷大。此时的反射系数是1,因此将有1V的信号反射回去。此时我们在传输线末端,能的两到1V+1V=2V的电压。注意,阻抗不连续点的入射点电压=入射信号x(1+ρ)

网友:
    1V信号沿50Ω传输线传播,传输线末端对GND短路,阻抗0。此时的反射系数是-1,因此将有-1V的信号反射回去。此时我们在传输线末端,能的两到1V+(-1V)=0V的电压

网友:
    1V信号沿50Ω传输线传播,传输线末端阻抗也是50Ω,阻抗连续。此时的反射系数是0,因此没有信号反射。此时我们在传输线末端,能的两到1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