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高频头怎么分类?

楼主(2020-12-16):
ku高频头怎么分类?

网友:
Ku双本振高频头 其用途同C波段的不同,由于Ku节目的频带较宽,相应的Ku高频头分为标准、宽带、全频带。

网友:
目录

ku高频头的分类
ku高频头与C高频头的异同

u高频头的分类

u双本振高频头 其用途同C波段的不同,由于Ku节目的频带较宽,相应的Ku高频头分为标准、宽带、全频带。所谓宽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家知道,Ku信号工作在11G和12G的频率上,这其中又可分为10.7-11.7G、11.7-12.2G、12.2-12.7G几个工作频带,可以说只能工作在每个频率范围内的高频头就是所谓的窄带高频头。相对而言像11.7-12.7G这样的频率范围可称为宽带。而可以用来接收10.7-12.7G频率范围信号的高频头就可以称作全频带。目前亚太地区上空的Ku卫视节目除了一些常见的12G信号的节目外,还有许多11G的信号。如果选择的高频头是窄带的话,接收不同频段的节目就需要不断来回更换高频头,选择宽带高频头后即可解除频繁更换高频头的苦恼。更为主要的是在东经116度上空的卫星,其转发器播放的信号,既有11G信号,又有12G信号,频率既有11747、11823MHz的信号,也有12G的信号。要想同时收全这些节目,如果用窄带高频头必须使用两面天线或频频更换两只不同频带的窄带高频头。ASK-168高频头就是这样一只宽带高频头。它的频带范围是11.7-12.7G,可接收从11700MHz到12700MHz范围内的Ku节目信号,而如果采用ASK-168宽带高频头只需一面天线和一只高频头即可大功告成,既省钱又省力。
  标准高频头指的是本振为11.25或11.30G,接收12.2-12G信号的高频头,全频带高频头指的是接收10.7-12.7G所有信号的高频头,这种高频头都是双本振的,低本振是9.75G,负责接收10.7-11.7G频段的信号。高本振一般为10.75G,也有10.6、10.678G等,用来接收11.7-12.7G的信号。这种高频头是通过数字机中的0/22KHz开关控制的,当开关关闭时,高频头工作在低本振上,开时工作在高本振上。ASK-268就是一款优质的全频带高频头。

网友:
ku高频头与C高频头的异同

高频头较大,有馈源盘,配合正馈天线用于接受C波段的节目,KU高频头较小,多是馈源一体化,配合偏馈天线用于接受KU波段的节目。
u波段通常采用馈源一体化高频头,为便于区别有的馈源一体化高频头在其端面有"Up"标志(英文"向上"),标有"Up"端面向上即为"水平极化",旋转90°即为"垂直极化".
u高频头的噪声系数用dB(分贝)表示。dB数越小越好。好的ku头噪声系数应在0.7dB以下。个别ku头用增益(Gain)表示。其值应达到65dB.由于ku节目的频带较宽,相应的ku高频头分为:标准-宽带-全频带。所谓宽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ku信号是工作在10.7GHz------11.7GHz,11.7GHz-------12.2GHz,12.2GHz-------12.7GHz的几个工作频带。只能工作在上述各个频率范围内的高频头,就是所谓的窄带高频头。工作在11.7GHz------12.2GHz频率范围的可称为宽带。可以用来接收10.7GHz-------12.7GHz频率范围内的高频头则可以称全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