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几种FPC与PCB的连接及焊接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0-12-16):
常用的几种FPC与PCB的连接及焊接方式有哪些?

网友:
    一般FPC最终还是需要连接到硬式PCB上,而FPC连接到PCB的工艺则有使用:

    软板连接器(FPC Connector)

    软硬复合板(Rigid-Flex Board)

    焊接(Soldering)

网友:
    人工电烙铁焊接  这种的优势就是大大提高良率

网友:
    回流焊接与A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