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是推荐封装的意思吗 ?

楼主(2020-12-16):
见附图,请教:" Recommended land pattern ":是推荐封装的意思吗 ?

从datasheet的上下文来看,应该就是封装的意思。
我的疑问是:land 也有 焊盘、封装的意思 吗?
每次看到这里都有这种疑问,故发帖,向各位大侠请教。

谢谢 !

网友:
    就是推荐你在PCB里画的封装大小。

网友:
    land你可以理解成元器件所占的PCB范围,可以画丝印框,图上即推荐电感所占范围 英文land 翻译有地产的意思

网友:
    3楼回答的很棒,你就理解成元器件所占的PCB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2021-02-20):
    推荐焊盘尺寸,就是你在PCB上面画出来的焊盘来贴这颗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