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程序接上按键线后,LED就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0-12-16):
为啥我的proteus仿真程序,接上按键线后,LED就显示不正常了,我把按键线删除后,又显示正常了。这是什么鬼情况啊?

网友:
是不是软件对按键和LED的公共IO口没有设置好呀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检查一下

网友: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然后再检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