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rotel DXP 2004,但是结果却为什么没有生成许可文件。

楼主(2020-12-16):
       各位高手,我明明是按照操作说明去安装,但是安装后却显示没有许可文件。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哪里出现问题??

    安装说明

  1.打开protel2004-2,运行setup\Setup.exe文件,
     2.运行Protel DXP SP2,打开Protel在左上角DXP菜单下的Preference色菜单项里,选中Use localized  rescources后关闭Protel_DXP_2004,重新打开软件变为简体中文版本。
       3.打开CRACK文件中的CRACK1文件夹下的破解补丁1-- Protel2004_sp2_Genkey.exe,将它拷贝到Protel_DXP_2004的安装目录里面双击选单机注册。
      4.打开CRACK文件中的CRACK2文件夹下的破解补丁2-- altiumDXP2004SP2KeyGen2.exe,将它拷贝到Protel_DXP_2004的安装目录里面。
      5.运行AltiumDXP2004SP2KeyGen2.exe程序后,点击“我版验证”,导入先生成的注册文件DXP2004_sp2.alf.
    6.修改导入的注册文件:(如果要生成单机版的License选择Unified Nexar-Protel License.ini要生成网络版的License选择Unified Nexar-Protel Network License.ini),然后修改里面的参数:
    1). TransactorName=Your Name(将Your Name”替换为你想要注册的计算机名)
    2). SerialNumber=0000000(如果你只有一台计算机,那么这个可以不用修改,如果有两台以上的计算机且连成局域网,那么请保证每个License文件中的SerialNumber=为不同的值,例如:SerialNumber=0000001SerialNumber=0000002...
    3).  UserCount=x(要生成单机版的License不用修改;要生成网络版的License请修改x为需要受权的用户数量,默认为1000用户)
    修改完成后点击“生成协议”,任意输入一个文件名(文件后缀为.alf)保存,程序会在相应目录中生成1License文件
    7.  点击“密钥替换”,选取DXP.exe(在DXP 2004安装目录里,默认路径为C:\Program Files\Altium2004\,程序会自动替换文件中的公开密钥。如果要使用网络版的License,还必须同时替换DXPSecurityService.exe(在DXP 2004安装目录里,默认路径为C:\Program Files\Altium2004\)文件中的公开密钥,操作步骤同上。(对文件修改前请手工做好备份,以防万一。)
    8.   3生成的License文件拷贝至DXP 2004安装目录里(默认路径为C:\Program Files\Altium2004\)或者在DXP的使用许可管理中添加生成的License文件,网络版的License文件在Altium DXP Security Service中添加。删除原来第一个生成的许可文件。
    授权完成,启动软件。

网友:
    你这个版本很尴尬,不上不下

网友:
    2020版的它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