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弱弱的请教个问题,怎样将waveform导入ads中进行transient 仿真?

楼主(2020-12-16):
弱弱的请教个问题,怎样将waveform导入ads中进行transient 仿真?
手上的waveform是.csv格式的, ads似乎接受.ds格式的waveform?

网友:
先把csv文件改写成MDIF .tim 文件,然后就可以用ads的datatool file读取.tim文件了。将读入的文件保存为.ds格式就可以在ads中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