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容值如何选择

楼主(2020-12-16):
DP,HDMI,PCIE等的ESD容值如何选择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速度越高容值要求越小 才能满足信号沿变化要求

网友:
    嬰飛靈Infineon)技術文檔

    TVS Quick Start Guide_May 2012.pdf

网友:
TVS Diode Capacitance v.s. Data Rate

网友:
    这个不错,很实用。一般的资料中都是说尽可能小,并没有一个量化的值。

网友(2021-02-17):
    就 是低容值的  要怎么选择  看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