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仿真,眼图,sigrity

楼主(2020-12-16):
为什么DDR控制器的眼图会比内存的眼图小呢?如何判定这个眼图是否符合标准,写的眼图和读的眼图有什么区别呢?有大神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速率不一像 采样叠加的眼图大小就不一样,眼图看整正常睁开 基本就没有问题

网友:
    你控制器訊號有反射~  這要看你是在哪個位置去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不一像 采样叠加的眼图大小就不一样,眼图看整正常睁开 基本就没有问题

嗯嗯,我想请教一下那眼图不好有什么优化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想请教一下那眼图不好有什么优化方案呢

    眼图不好 ,就是对应的信号质量不佳  。 单独测试各信号质量 , 针对出现的反射问题(波形尖峰,回沟等)进行适当的阻抗调配,尽可能优化信号质量,最终眼图就会得到改善。比如1图中紫色眼图明显优于粉色,可见紫色信号质量较好,2图粉色信号波形出现明显台阶,解决了这个台阶,眼图就会得到优化了。个人拙见,供参考。

网友B(2022-08-10):
    通常来讲,控制器端的眼图(读)要比DRAM颗粒端的眼图(写)质量要好。这主要是PDN的影响,控制器端的PDN往往差一些。

网友:
    DDR3L仿真时,波形有回勾,台阶,电压都超过2V了,是啥原因呀

网友:
    波形有回勾,台阶,需要调fly-by的终端上拉电阻阻值。一般阻值小时回勾,台阶偏上端,反之亦然。

网友:
    DDR3仿真波形数据信号的,有过冲,咋搞,地址线更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来讲,控制器端的眼图(读)要比DRAM颗粒端的眼图(写)质量要好。这主要是PDN的影响,控制器端的PDN往 ...

控制器端的PDN差一些,眼图要好?

网友(2022-09-14):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端的PDN差一些,眼图要好?

什么理解水平呀

网友C(2022-11-09):
引用 网友A:
速率不一像 采样叠加的眼图大小就不一样,眼图看整正常睁开 基本就没有问题

DDR3的clk单根波形是这样是啥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3的clk单根波形是这样是啥原因呀

波形负责很小,对比幅值1.4v的那个是CK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