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发的帖子怎么删除?

楼主(2020-12-16):
(图片)

网友A:
    左下角有个编辑,进去有个附加选项,删除本贴。

楼主:
    我回的帖子有删除本帖的选项,但是我发的帖子是没有此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有个编辑,进去有个附加选项,删除本贴。

    我回的帖子可以删除,但是我发的帖子(也就是1楼)却没有删除的选项,但是可以修改帖子内容

    bo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的帖子可以删除,但是我发的帖子(也就是1楼)却没有删除的选项,但是可以修改帖子内容

    肯定是有的,你可能没找到地方,也有可能你换号了吧!

网友(2025-09-25):
    是不是 把下面的回复都删除后  1楼就能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