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上网口是SGMII接口,想用RGMII接口,怎么转?不考虑换ARM

楼主(2020-12-16):
用PHY可以吗?比如88E1512。ARM-SGMII-PHY-RGMII这样。有这么用过的吗?
转成RGMII后接FPGA,FPGA的SERDES用满了,不能用SGMII了。ARM-SGMII-88E1512-RGMII-FPGA这样使用。应该o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多谢啊,您是这样用过吗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改配置,1512默认是grmii to auto detect。
还有,sgmii phy价格都不便宜。1512这个料好像快10美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改配置,1512默认是grmii to auto detect。
    还有,sgmii phy价格都不便宜。1512这个料好像 ...

ARM千兆网口是接FPGA,FPGA的serdes用满了,只能把SGMII转成RGMII,不然就得换FPGA,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改配置,1512默认是grmii to auto detect。
还有,sgmii phy价格都不便宜。1512这个料好像 ...

    立创上不到20元一片,得婕100多,价格差了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改配置,1512默认是grmii to auto detect。
还有,sgmii phy价格都不便宜。1512这个料好像 ...

    立创1512卖不到20,得婕100多,价格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改配置,1512默认是grmii to auto detect。
还有,sgmii phy价格都不便宜。1512这个料好像 ...

1512在立创上不到20元,国外现货网站100多,相差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