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MSATA的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16):
    目前PCB上有一个芯片一个MSATA连接器外接一个MSATA.
    现在的问题是信号可以写但是读不出来。想仿一下是什么情况?电信号是通的。
    现在只能要到芯片的ibis模型。msata盘的ibis模型是基本没戏了。连接器模型还在要。
    在有芯片和连接器模型下是否可以进行仿真验证?或者在只有这两个东西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验证信号完整性。
如果只有芯片的模型可以对信号做哪些验证?

网友:
    没做过这方面的仿真

网友A:
    你这种情况要搭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的全链路来仿,不过仿真也不是万能的,不一定能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要搭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的全链路来仿,不过仿真也不是万能的,不一定能找到原因

杜老师我发现我这个和上一个类似板的区别是,我这个板控制的90OHM阻抗上一板是100OHM板材都是TU872,这个当时和硬件再三确认就是要90OHM。 请问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90OHM比100OHM线路上更短最长只有5000Mil.优化的也更好倒数第二层.而且四个盘,两个是通的两个有问题?FPGA是赛灵思的代码是我们自己写的。 请问杜老师能基本判断一下问题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