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sis2000和cam350怎么互转

楼主(2020-12-17):
板厂发来的文件只有一个名字,也没有后缀,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文件,只知道是genesis2000导出的,怎么用cam350打开呢?

网友A:
    直接导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入不行吗

    直接导入显示不出来

网友:
    大概是genesis导出的tgz格式,你可以在cam350选择file-import-o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