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的盲孔是怎样画的呀?

楼主(2020-12-17):
AD中的盲孔是怎样画的呀?

网友A:
1、打开设计菜单下的层叠管理,按下图设置。
(点击add时,要选择起始层和终止层。)

2、在PCB中放置过孔,双击,在属性里选择对应的盲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设计菜单下的层叠管理,按下图设置。
(点击add时,要选择起始层和终止层。)

盲孔的设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中间某层到某层之间的孔,你想是哪层就是哪层?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盲孔的设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中间某层到某层之间的孔,你想是哪层就是哪层?对吗?

中间某层到某层是埋孔,盲孔是顶层或底层到中间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某层到某层是埋孔,盲孔是顶层或底层到中间层。

好的,谢谢大神,明白了

网友B:
    顶层到底层的是通孔  顶层、底层到中间层的是盲孔, 中间到中间的是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层到底层的是通孔  顶层、底层到中间层的是盲孔, 中间到中间的是埋孔

    谢谢大神给我普及了一下,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层到底层的是通孔  顶层、底层到中间层的是盲孔, 中间到中间的是埋孔

感謝獅子大不吝對新手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獅子大不吝對新手指導。

都是在各个论坛学习的,分享出来,大家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