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CB中预防PWM等突变信号对模拟信号(如运放)产生的干扰?

楼主(2020-12-17):
怎样在PCB中预防PWM等突变信号对模拟信号(如运放)产生的干扰?又如何进行测试这种干扰(辐射干扰或传导干扰)的大小?除布局布线需要注意外,有无其他方法来进行抑制(除屏蔽的手段)

网友:
路过,也想看看答案,但是并没有看到

网友:
要从运放的几个接口入手,输入端要防止空间耦合干扰和PCB串扰(布局改善);电源需要不同容值去耦电容。测试可以用示波器的探头测试上面说的位置,判断出干扰从何而来。PWM信号如果是通过低通滤波变成直流控制电压的话,可以考虑就进做滤波,或者并联对地一个小电容,让PWM的波形变圆,减少高频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