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信号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

楼主(2020-12-17):
什么信号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

网友:
    高速信号需要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低速信号不需要。

网友:
    100MHz很有可能会遇到信号完整性问题,更高速的信号,更有可能会遇到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不过低速信号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
    信号都要考虑,只不过低俗信号容易满足而已。

网友:
    看产品了,一般几十兆,百兆级别以上的就要考虑了

网友:
    不是说边沿时间小于4-6倍的传输时延就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