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置经常出现锡桥,工艺窗口上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楼主(2020-12-17):
    请问各位,这位置经常出现锡桥 焊盘间距0.5mm 进板方向从上往下 ,工艺窗口上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短路换个过炉方向试试看,载具可以改,载具开口位置大一点与PCB板平行可以解决

网友A:
    改载具,加白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载具,加白油

除了改治具还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