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pcb电路板短路检查不可忽视?

楼主(2020-12-17):
为什么说pcb电路板短路检查不可忽视?

网友:
对于人工焊接的电路板,要养成好的习惯,首先,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特别是电源与地)是否短路;其次,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并检查主要原件是否虚焊;此外,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特别是表贴元件),就不容易查到。

网友:
    短路的后果什么样子 都不用说了

网友:
    在计算机上打开PCB图,点亮短路的网络,看什么地方离的最近,最容易被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