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好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楼主(2020-12-17):
    蓝牙模块的好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网友:
    芯片决定着蓝牙模块的运算能力,没有一颗强劲的“芯”,蓝牙模块的性能无法保证。

网友:
    蓝牙分为传统蓝牙和低功耗蓝牙,采用传统蓝牙模块的智能设备连接断开次数频繁,需要进行频繁的重复配对,电池会快速耗尽,而采用低功耗蓝牙模块的智能设备只需一粒纽扣电池就能运行很长时间。因此,如果是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线智能设备,最好选用蓝牙5.0/4.2/4.0低功耗蓝牙模块,以保证产品的续航能力。

网友:
    还和传输速率 传输距离 封装形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