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回流焊接的基本要求

楼主(2020-12-17):
    现如今大部分的线路板都是要经过smt回流焊接,优质回流焊点应该是:焊点光亮平滑; 焊料层均匀,薄,适合焊盘的尺寸,接头的轮廓模糊不清; 焊料足够并散布成裙子的形状; 没有裂缝,针孔,没有助焊剂残留物。下面具体来分享一下线路板回流焊接的基本要求。

一、回流焊接的温度和时间应适当

    无铅回流焊温度曲线

    当回流焊接均匀时,焊料和焊接金属被加热到回流焊接温度,使得熔化的焊料浸泡并扩散到焊接金属的表面上并形成金属化合物。因此,为确保焊点牢固,必须具备适当的回流焊接温度。在足够高的温度下,焊料可以被润湿和扩散以形成合金层。温度太高不适合焊接。回流焊接时间对焊料,焊接元件的润湿性和粘接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正确掌握回流焊接时间是高质量焊接的关键。

    二、回流焊点必须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无铅回流焊机

为了确保回流焊接部件在振动或冲击下不会脱落并松动,必须具有足够的焊点机械强度。为了使焊点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一般可采用弯曲焊接元件引线端子的方法,但不能累积过多的焊料,容易造成虚焊和短路之间的短路。焊点和焊点。

三、回流焊接必须可靠并确保导电性

为了使回流焊点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必须防止虚焊。虚焊是指焊料和焊料表面之间没有合金结构,而是简单地附着在焊接金属表面上。在焊接中,如果仅形成合金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不形成,则焊点也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电流,并且难以发现仪器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形成合金的表面会被氧化,这将导致时间打开和断裂的现象,这必然会引起产品的质量问题。

    四、线路板回流焊接表面也必须保持清洁

    由于线路板的长期存放和污染,回流焊片表面可能产生有害的氧化膜,油污等。因此,在实施焊接前必须清洁表面,否则很难保证质量。

    SMT工艺中如果没有相应的回流焊接工艺质量保证,任何精心设计的电子设备都难以达到设计目标。因此,在回流焊接过程中,线路板的回流焊接必须要达到以上的基本要求。

网友:
    优质回流焊点应该是:焊点光亮平滑; 焊料层均匀,薄,适合焊盘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