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把两个变量储存到一个2×1的矩阵并迭代

楼主(2020-12-17):
例如:for n= 1:100
        i(1)=0;
        u(1)=0;
       a=[1,2;3,4];
现在我想把i(n)和u(n)都储存到2×1的矩阵X(n)里,第一行为i(n),第二行为u(n),并用迭代公式:X(n+1)=a*X(n),并把每一次循环的X(n)都保存下来,请问各位大牛们应该如何设定?
如果令X(n)=[i(n);u(n)]会报错,X{n}=[i(n);u(n)]就会生成1×1的cell了。先谢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
菜鸟经过,帮顶了哈

网友:
找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函数

网友A:
lz可以先在循环外初始化X=zeros(2,n)然后循环内X(:,n)=[i(n),u(n)]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先在循环外初始化X=zeros(2,n)然后循环内X(:,n)=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非常感谢您!但是我想问一下zeros后面的size不是只能用数值吗?如果在循环外我用X=zeros(2,n)就会报错。
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循环内迭代X(n+1)=a*X(n)这种情况是应该要运用什么语句呢?我用X(:,n+1)=a*X以及X(:,n+1)=a*X(:,n)都会报错 索引超出数组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但是我想问一下zeros后面的size不是只能用数值吗?如果在循环外我用X=zeros(2,n)就会报错。
...

不用初始化也行,我给你举个例子
for i = 1:3
X(:,i)=randn(2,1);
X(:,i+1)=2*X(:,i);
end
但是LZ要注意更新i+1和i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