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报错

楼主(2020-12-17):
AD想通过叠放过孔绘制椭圆焊盘,但是DRC检查一直报错。已经修改过规则了,但还是有问题,求助

网友:
1、就让它报错,不理会,因为这里允许短路。
2、不用数个焊盘叠加的方式得到槽孔,直接用一个焊盘,焊盘属性里有槽孔选项。
3、设计规则,在短路那里新建一个,使用语句“HasFootprintPad('封装名','*')”,勾选“允许短路”,这可以不报短路的错误。
“<0mil”的报错不清楚是啥报错,可以shift+V查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方法1、设置规则:孔到孔的安全距离为0;
方法2、取消DRC检测里孔到孔安全检测选项的勾选;

hole to hole clearance

网友:
    版主的解释非常详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