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压器容量计算

楼主(2020-12-17):
三相变压器容量怎么计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计算负载的每相最大功率
  将A相、B相、C相每相负载功率独立相加,如A相负载总功率10KW,B相负载总功率9KW,C相负载总功率11KW,取最大值11KW。(注:单相每台设备的功率按照铭牌上面的最大值计算,三相设备功率除以3,等于这台设备的每相功率。)
  例如:C相负载总功率 = (电脑300W X 10台)+(空调2KW X 4台)= 11KW
  计算三相总功率
  11KW X 3相 = 33KW(变压器三相总功率)
  三相总功率 / 0.8
  这是最重要的步骤,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变压器90%以上功率因素只有0.8,所以需要除以0.8的功率因素。
  33KW / 0.8 = 41.25KW(变压器总功率)
  变压器总功率 / 0.85
  根据《电力工程设计手册》,变压器容量应根据计算负荷选择,对平稳负荷供电的单台变压器,负荷率一般取85%左右。
  41.25KW / 0.85 = 48.529KW(需要购买的变压器功率) ,那么在购买时选择5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