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如果同时复制多个形状?

楼主(2020-12-17):
如题,请问allegro如果同时复制多个形状?
现有soldermask_top形状,需要有多个,如何快速一次性复制多个?!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需求,最好将需求描述下,有图片更好了~~

网友:
    点复制后,右边option里可以填复制的数量,这些复制的形状之间x,y方向之间的距离

网友:
    先不选shape,先运行COPY命令才能有OPTION的选项。

楼主:
    以上方法我都试试,谢谢各位大佬的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方法我都试试,谢谢各位大佬的答疑解惑

需求都描述不清楚,得到的很难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