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吗?

楼主(2020-12-17):
无线模块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思为无线小编先简单介绍一下灵敏度到底是什么,接收灵敏度是无线模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参数,灵敏度是以负值为单位,负值越小,则代表接收灵敏越高。灵敏度在无线模块接收数据时才会发生效用的一个功能,所以灵敏度一般也叫接收灵敏度。
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灵敏度就跟我们的听力差不多,我们的听力越灵敏时,就能听到更远或更小的声音;在无线领域中,传输距离越远,信号就相对越弱,而接收灵敏度就跟我们的听力是一样的,当灵敏度越高时,就能接收越弱小的信号,所以在无线领域中,当灵敏度越高时,也代表着距离越远。
灵敏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之前的文章中,思为无线有发表过许多参数相关的文章,如功率、速率等,里面也会经常提到,当某一个参数值越高时,就越好吗?思为无线的回答都是适合项目的最好,而不是越高越好。但是就关于灵敏度参数来说,不管是处于什么项目,还是什么工作环境等外在因素,灵敏度的值都是越高越好,因为越高的灵敏度会代表着传输距离越远,传输路径也会更加稳定。
灵敏度不像其他参数一样需要去考虑是否匹配项目的需要,如:我的项目需要多大功率的无线模块,能够传输到多远的距离;上述这些参数都是可以进行多次更改的,但是灵敏度却不一样,灵敏度的值是芯片内部决定的,是无法进行更改。如:思为无线根据SX1268芯片开发出的超低功耗160mw LoRa无线收发模块LoRa1268和大功率扩频无线收发模块LoRa1268F30,这两款的其他参数多少都有一点差异,唯独接收灵敏都是-148dBm。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无线模块时,要优先考虑灵敏度高的无线模块(因为灵敏度无法修改)。
关于灵敏度小知识:
灵敏度是一项很特别的参数,我们虽然不可以修改它的数值,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当我们修改无线模块的传输速率时,灵敏度的值会随之波动,速率越高时,灵敏度越差;速率越低时,灵敏度则越高;总之在不同的速率下 ,灵敏度的值都是不同的。
关于无线模块灵敏度是否越高越好的问题,相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如果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欢迎大家随时与思为无线联系。

网友:
    灵敏度是一项很特别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