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模块漏电,MLCC成了罪魁祸首

楼主(2020-12-17):
1、案件背景介绍
客户反馈其所设计的PCBA模块(见图1)组装后出现漏电现象,导致模块供电电池的电量消耗过快,经初步排查,怀疑失效是由该PCBA模块上型号为XXX的陶瓷电容漏电引起。

2、测试分析概述
本案首先通过电性能对比测试确认了模块的失效现象,即模块存在漏电失效;X-Ray透视检测未发现明显失效点;Thermal EMMI(显微热红外测试)测试结果显示电容表面存在异常的热点(图4);对电容所在PCB区域进行剖面分析,去除PCB进行外观检查,结果显示电容表面存在横向裂纹(图5),同时排除了组装造成本案失效的可能性;电容在模块各状态(开机、关机和待机)下的电容两端电压信号捕捉证实了电容受到高压冲击的可能性较小;切片后的SEM照片显示电容介质层分层较为严重。

3、结论
本案的失效现象为PCBA模块漏电,失效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模块采用的型号为XXX的陶瓷电容存在介质层分层,导致介质层分层的根本原因为电容烧结工艺控制不当,与PCBA的设计和组装无关。

网友:
    电容失效导致PCBA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