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芯片输出阻抗到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0-12-17):
    一般匹配都是会知道源端阻抗和负载端阻抗。假如不知道射频芯片的输出阻抗,也就是源端阻抗,知道负载阻抗,这样要怎么调匹配呢。射频芯片数据手册给出芯片射频输出端加一个电容和两个电感网络,在电感网络输出端是50欧姆(问题是必须要按照数据手册里面的PCB来布局,而且器件型号也要完全一致,所以这很难达到)。

网友:
    不知道源阻抗是无法自行设计匹配电路的,除非是根据已有电路进行逆推,通常没有这个必要,按照厂家给出的参数设计就是。关键要在实际设计中控制好分布参数,这个需要较强的理论基础和较多的实践经验,不存在什么小段文字就能描述出来的“秘笈”,要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自己领悟。

网友:
    从效率的角度考虑,给定了供电电压和输出功率,RF放大管具有一个具体的最佳值。比如6只镍氢电池供电的对讲机,7.2V,3W,射频功率器件的输出阻抗仅为6欧,再经阻抗变换到50欧送至天线。  目前的应用中,估计是WIFI比较多吧。一般是5V供电,不同国家的标准为10mW, 50mW, 100mW, 为了一劳永逸,一般按100mW设计,考虑1V的管压降,那么放大器的输出阻抗设计在80欧最好。  放大器是电流源,并不具有特定的阻抗,外面挂多就是多大

网友:
    楼主并没有说明是那一类射频芯片,那就只能讲通用的了。而且就算是单片无线数传,也并非都是50的整数倍,比如cc1000, 433M是140ohm, 可以当3倍考虑,但868M便要求80欧,这就不能当2倍看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难道不是用VNA自己测输出阻抗?即使有参考板参考设计,也很难完全复制。觉得正规VNA太贵的,也可以考虑国产货,
最便宜的VNA 300RMB。可能精度和稳定性都差,但是比盲目拷贝,甚至瞎猜强多了。

https://nanov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