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20-12-17):
lm2596输入我接的是12V/3A,输出电流接负载和不接负载输出一样都是0.8mA左右这是为什么?

网友:
看电路图应该是没啥问题的,看下是不是电解电容或者二极管焊反了,或者是不是买到假的器件了

网友A:
你的第4脚反馈电路  你在上面加上电阻分压再测试 注意 反馈阀值电压为1.23V

b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4脚反馈电路  你在上面加上电阻分压再测试 注意 反馈阀值电压为1.23V

你说的对,加电阻分压测试

网友:
    除了反馈分压,,
    电感需要这么大的吗?

网友:
    电感太大了。。。。。

网友:
    BUCK芯片上料的时候没上错吧,上的是不是LM2596S-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