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开关电压Vgs

楼主(2020-12-17):
如题。请问一下,MOSFET的手册里面哪个参数能看的出来,当其作为开关管,完全打开的时候,Vgs的电压?
同事跟我讲,默认12V大多数都可以完全打开(NMOS)。低于12V就有点悬,MOS打开不完全,会导致Rds的电阻过大,mos管发热。所以他现在设计的电路图,基本上都是12V打开MOS管。举个例子,如下图

网友:
你这个电路实际Vgs没有12V,还会通过电阻把12V引入3.3V,不会有隐患吗?

网友A:
用12V控制一个3.3V??这MOS不损坏么

b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2V控制一个3.3V??这MOS不损坏么

    这个不会,GS不超过20V没事。他这个用NMOS当Pmos使用,只能抬高栅极电压

网友:
    玄学   ?没有这种说法吧,根据系统电源信号电压需求控制的吧 随便电压都行吧  只要管子合适

网友B:
    没看懂控制端和输出之间为什么要加10K电阻?

网友:
    VGS(th)max=2.5V。MOS管开启时,VG=(12V-3.3V)*10k/(10k+1k)=7.9V,VGS=VG-VDD3.3V=4.6V。反推,图中+12V最小需要9.68V才能保证打开MOS管。不过R232 mos管栅源极的下拉电阻一般是下拉到GND,给mos管栅极积累的电荷提供泄放回路。第一次见这个电阻接在栅极和源极之间。

网友:
    这种接法有问题,+12V会通过1k、10k电阻漏电到VDD3.3V,后面的东西危险了,具体的Vgs要去看规格书,一般3V左右可以完全打开了。

网友:
    Vgs满足要求即可,10k接法不对

网友(2021-02-23):
    之前看过NMOS完全导通是要10-15V的

网友:
    不同型号的MOS管这个参数是可能不同的,具体看Vgs这一项,而且要注意两个参数,一个是Vgsth,要保证导通则要大于这个值。一个是Vgs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要确保任何时候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否则管子就容易坏。比如2N7002的Vgsth差不多是2.5V,所以设计时要让Vgs电压超过2.5V一般就可以了。而Vgs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是-30~30V,那就绝对不能让Vgs超过30V。

网友:
    哪个同事给你讲的啊,书里面有讲呀,看一下原理就知道看哪个参数了呀,你这个是NMOS,电阻不是这么接的呀,NMOS一般接靠地那一边,也就是你的那个vdd3.3vz要接到地上的呀,不然后GS电压达不到,不导通的,如果当电源得用PMOS,放在电源上,G接到电源上,如果导通接到地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控制端和输出之间为什么要加10K电阻?

下拉作用的

网友: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2).pdf

网友:
    Vgs电压值主要还是参考零件的规格书和根据自己电路的实际需要进行设计,所谓通用那一套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会不稳定或者其它的问题,另外你这个图R232的接法确实存在一点问题,可能会对后续的电路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损害,另外2N7002这颗NMOS,受功率影响,几乎没有用它来做电压的开关管,一般只是用来给一些小功率信号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