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喷涂核心及喷涂参数

楼主(2020-12-17):
    机器人如果要喷涂出好的质量必须要设置好它的喷涂参数。机器人如果在喷涂之前喷涂参数设置不好,就会导致批量的不良品产生,那么他的核心参数有哪些呢。

第一、机器人喷涂参数之喷涂流量

静电喷涂机器人的流量是单位时间输给旋杯的涂料量,又称为吐出量。流量的大小影响漆膜的厚度。不同的颜色的涂料遮盖能力不同,施工膜厚也不同。喷涂过程中,每台机器人担当的喷涂区域不同,设置的流量也不同。同时流量也和被喷涂物的形状有关,比如对于汽车而言,规则的五门一盖型面一般流量较大,而立柱、棱线、转角流量较小。

    第二、机器人喷涂成时的型空气

气体从喷涂机器人旋杯后侧均匀分布的小孔中喷出,用于限制漆雾的幅度(扇幅),并把雾化的漆雾推向被涂物,放置漆雾扩散和反弹污染旋杯和雾化器。对于金属漆而言,喷幅影响终的颜色效果,喷幅不合适很容易出现斑马纹或者发花。喷幅的设置和两枪的间距有关,油漆的叠加次数为3次。如两枪间距100mm,喷幅好控制为300mm,这样同一点油漆可以叠加3次。

第三、机器人喷涂的旋杯转速

    机器人喷涂旋杯转速是油漆雾化的关键参数,旋杯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使油漆雾化的很细(50-100μm)。漆滴直径越小,漆膜的平滑度越好,桔皮效应越小,光泽也越高。转速的设定也和油漆的类别有关,色漆的转速相对小些,中涂、清漆的转速相对高些。转速和流量也是相关的,流量大,转速也要增加,以达到较好的雾化效果,但是转速过高,喷涂到被涂物上油漆就较干,会导致桔皮问题。

    第四、机器人喷涂高压

静电喷涂中,被喷涂物为正极,旋杯为负极,在两极之间施加高电压后产生强电吸引力,使雾化后的漆雾颗粒传输到被涂物表面。高电压的大小影响静电喷涂的静电效应、上漆率、漆膜的均匀性。流量、转速、成型空气和高压直接影响成膜质量,同时也会影响油漆的利用率。在生产中要结合油漆的特性和雾化器参数,进行调整,四合参数要综合考虑,不断优化,才能到达理想的喷涂效果。

机器人喷涂

    喷涂机器人在喷涂工作之前只要把以上的核心参数设置好了,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非常的轻松了。

网友:
    喷幅的设置和两枪的间距有关,油漆的叠加次数为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