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频头

楼主(2020-12-17):
什么是高频头

网友:
高频头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为高频调谐器,简单的讲就是接受电视信号的调协及高频信号放大器。高频头又称低噪声降频器(LBN),其内部电路包括低噪声变频器和下变频器,它能够完成低噪声放大及变频功能,把馈源输出的4GHz信号放大,再降频为950-2150MHz第一中频信号。

网友:
高频头有将微弱的视频信号进行放大的作用,并且可以对传输不稳定引起的图像变形与干扰进行处理。视频处理芯片决定影像的分辨率,而高频头则决定影像的稳定性。但高频头本身非常容易受电磁干扰,因此内置电视卡一般会在高频头外面包裹一层金属层,以屏蔽电磁干扰。

网友:
同时,高频头也是卫星电视、卫星通信设备系统中甚为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个器件。而且在电视接收机中,也有一个高频头器件。两者的名字一样,作用也相似,只是它们工作的频段不一样而已。当你按下选台键时,使得高频头内谐振频率发生改变从而更换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