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20-12-17):
下图中运放opA549输入信号电压为幅值5V,频率为20kHz的正弦波信号,放大5倍,输出电压峰值为25V的信号,并且接一高频变压器,将其变为100V的电压信号,再接到80Ω的阻性负载上。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只能工作几秒钟,不及时断电就会烧坏OPA549芯片

网友:
IC所用电源是否稳定

楼主:
发错板块了

网友:
算下功率,变压器端P= U *I = 100*100/80 = 125W,假设变压器是100%效率,那运放输出的功率也是125W,看了下规格书标的thermal系数 是1.4,假设室温时25度 ,那在这个功率下对应IC的温度:25+1.4*125 = 200度,不烧才怪,虽然这个运放规格书写的可以进行8A电流的持续输出但是需要注意应用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