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O连接器的针不等长,差分线需要等长吗?

楼主(2020-12-17):
一般IO连接器的差分线+-要严格等长,可是连接器的针有时候不等长,那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这个不等长的针被忽略了呢?

网友:
    针不等长所以用线来凑啊

网友:
    如果不等长没有意义吧

楼主:
    连接器的针有内排 外排,外排的针比内排的长,可是走线查分是登场的,那实际效果是不是就不等长了呢?疑惑。。。

网友:
    这个看你的信号速度呀,比如如果是LVDS这类,可以忽略排针的差别,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绕线补偿,如果严格来讲,芯片内部到芯片引脚也不一定等长呢,如果是高速,比如DDR4,就要考虑芯片内部差别了,低速就忽略。还有,比如LVDS线缆,你网上买一条看看,这类线差个1mm太正常了,不可能达到那么严格的等长,可是1mm就40mil了,信号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咱们是工程师,要讲究实际,不要钻牛角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