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用隔离芯片?

楼主(2020-12-17):
    前两年在做汽车电子方面,一般在电源接口比较多的都是共模电感、压敏、磁珠、TVS ESD、电容等常规器件进来直接到电源芯片,通讯接口如CAN也都是共模电感、ESD管等直接到CAN收发芯片,没用过到隔离芯片。最近开始做AGV方向的产品发现很多电路接口都是用的金升阳电源隔离、TI的CAN隔离芯片,百度上比较含糊,搞不清楚隔离比不隔离究竟有哪些优势,请教大家大概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下需要使用隔离芯片?(包括隔离电源芯片和CAN等隔离收发芯片),如果是担心共模干扰、浪涌等用共模电感、TVS等不可以吗?还是因为某些标准要求?

网友A:
    工控设备一般都有隔离,工业用电和环境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设备一般都有隔离,工业用电和环境都不理想。

比较多的说法是工业上或者远距离传输时,主要是不知道这个不理想一般指怎么个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多的说法是工业上或者远距离传输时,主要是不知道这个不理想一般指怎么个不理想

    对于电源来说高电压、强电流都是不理想的;对于传输线来说强磁、高压、高频都是不理想的。同时隔离也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完全没有明白回答的到底是需要隔离还是不需要

网友:
    两边信号不共地时需要隔离。

网友:
    和设备工作环境有关,不清楚就看行业潜规则,一般工控设备,带电机.380V.高频等应用环境,你做小信号控制.检测时都需要隔离

网友:
    个人认为牵涉到安规方面,有些医疗产品上就有用到,过耐压;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隔离外部环境干扰,浪涌,噪声,电平不一致等一些强干扰信号,避免引入到机器内部,引起器件损伤或出现误动作或Bug,出于稳定工作考虑。

网友(2021-06-21):
    我们代理纳芯微隔离芯片,同时我们还代理3peak,芯海\极海MCU,爱浦电源模块,有需要加我微信13719034974

网友:
    车上我觉得只有OBC DCDC 涉及高压需要隔离芯片吧,其他地方通过蓄电池供电也才12V或24V.

网友:
    如果是AGV的话一般是避免两种系统之间通讯相互干扰,比如主控系统和伺服系统之间使用CAN通讯,一般采用隔离方案,避免伺服系统工作出现异常大电流,反电动势等烧坏主控系统。

网友:
    如果有用的差分信号叠加在大电流高电压的共模干扰中,即使加了共模电感、TVS等,有用的差分信号也会同时被TVS钳位掉,使有用的差分信号丢失。如果没有TVS,则芯片可能损坏、过载(饱和或截止),失去信号放大处理作用。

    采用隔离变压器,就不存在这个共模信号太大、使差模信号丢失的问题。

    所以远距离、高压大电流场合,都会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