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芯片与这些存储器之间的连线需要注意什么,过孔的数目有什么限制么?

楼主(2020-12-18):
    请问,在电路板中,一个ARM或者FPGA经常会向外连接很多RAM,FLAH这样的器件,请问这些主芯片与这些存储器之间的连线需要注意什么,过孔的数目有什么限制么?数字信号中常用的过孔孔径大小是多少?过孔孔径的大小对信号的影响大么?5 g4 t$ g7 N* o, _

网友:
    感觉在布局的时候尽量让主芯片与存储器距离近点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啥特别的要求吧

网友:
    如果速度大于100MHz,则一根信号线上的过孔最好不要超过两个,过孔不能太小,一般,10个mil的孔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