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卸载PADS9.5三合一完美精简版

楼主(2020-12-18):
    RT,
        我在控制面板里面的卸载软件里是找不到卸载该软件的目录的,请教如何彻底卸载干净这个软件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Delete

    问题是我都不知道安装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版本是双击一下,一步安装到位的。
查看快捷方式的位置搜到最后也就只有快捷方式的图标,没有看到安装文件。

网友:
    文件属性找到文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