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样在PCB的中间层分割电源?有什么规则吗?

楼主(2020-12-18):
在AD中,怎样在PCB的中间层分割电源?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Place->Line就可以分割了,规则就不清楚了

网友:
就是把那一片子给弄成电源比较多的电源

网友:
中间层是负片的话就画2D线把相应的电源区域围起来,比如3.3V的围成一块,1.8V的也围成一块,然后双击围起来的区域给这个区域赋予网络;中间层是正片的话就铺铜给铜皮添加网络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
    放宽度10mil的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