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入输出电容计算

楼主(2020-12-18):
各位大神,请假一下LDO输入和输出端电解电容值是怎么计算的?
比如输入9-16V,输出5V,输出最大电流500mA,输出纹波要求50mV。
我很多芯片手册直接给出来推荐容值,但是输入输出电容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A:
    我理解的一般输入的电容的电压值是输入电压的1.5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一般输入的电容的电压值是输入电压的1.5倍算

    我是想问电容值选择,这个有计算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