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RS485接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18):
RS232和RS485接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
    RS232是计算机常用的通讯接口,通常RS232接口是以9个引脚(DB-9)或者是25个引脚(DB-25)的形态出现,一般的个人计算机上都会有两组RS232接口,分别是COM1和COM2.

网友:
     RS485没有具体的物理形状,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来采用接口的形状

网友:
    RS232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5米,且只能点对点通讯,最大传输速率最大为20kB/s。
    RS485最大无线传输距离为1200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

网友:
    RS232:

      可以采用三芯双绞线、三芯屏蔽线等。

      RS485:

      可以采用两芯双绞线、两芯屏蔽线等。

网友:
    看怎么总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