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自己的Project

楼主(2020-12-18):
allegro14.2中Allegro Design Expert之Editor. File>Properties选择Password. 输入密码,再钩选Disable export of design data项,这样你的Project就不会被人盗用了。

网友A:
哈,14.2的几乎没几个人在用了。allegro自带的PCB加密是可以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14.2的几乎没几个人在用了。allegro自带的PCB加密是可以破解的。

破解方法我知道